DS1302N与DS1302Z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1-08):
如题!!感觉其中有一个快了一倍!:'(

楼主:
同样的程序,同样电路图,两个芯片装上去,时间走的快慢,就是不一样,相差有一倍。
DS1302Z与DS1302N后面的N,Z,分别代表什么?我看PDF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楼主:
就没有人回答我一下吗???:'(:'(

网友A:
这个问题你自己看数据手册就可以知道了吧。

楼主:
我 看过,N和Z 代表的温度引脚,其他都一样的,可是结果就是并不一样。就想不明白。

网友A:
那就深入下去,找为什么不对,这种情况下往往隐藏着你的设计缺陷。

楼主:
在晶振两个角,分别加了一个电容就好了。只是我还是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说明你用的晶体参数不合适,和晶振电路没有匹配。注意晶体和晶振的概念差别,不能乱用。

楼主:
额,平时也没注意,一直以为两种没什么大区别,查了一下,原来区别还是很大的。谢了,不然以后出错,那就丑死了。

网友C(2019-04-29):
DS1302Z+ 0°C to +70°C 8 SO (150 mils)
DS1302ZN+  -40°C to +85°C 8 SO (150 mils)
后者是工业级应用 温度范围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