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一个字节数组,能不能使得数组半字对齐?

楼主(2012-11-08):
RT,如:unsigned char arr[10];
有什么办法能使得arr的地址为16位对齐?或32位对齐?
试过#pragma pack(2) 不行。

网友A:
这个取决于编译器,MCU内核,8位机总是对齐的

网友B:
不知道有啥意义.
不如就定义 unsigned short arr[10];
8位数据当16位写入没有问题, 读出也可以强制转换的处理

楼主:
我现在的MCU是16位,小端格式
试过定义:unsigned char arr[10];
              unsigned char arr[11];
都是从奇数地址开始,并不对齐。如果我想对齐,没有办法么?只能定义成unsigned short型数组?

网友A:
我现在的MCU是16位,小端格式
试过定义:unsigned char arr[10];
              unsigned char arr[11];
都是从奇数地址开始,并不对齐。如果我想对齐,没有办法么?只能定义成unsigned short型数组? ...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共用体解决问题

网友B:
要个对齐问题, 我想编译器应该有这方面的控制命令. 不知道是什么编译器?
另外可能也就是个碰巧问题, 调整一下变量位置关系, 我想也能碰巧成偶地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IAR碰巧可不行啊,要强制必须

网友C: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只是使用上稍嫌麻烦:把你希望对齐的宽度(一般是16位或32位),用一个哑元数据表示,并把这个数据与你希望对齐的数据本身,组成一个联合(union)。
例如你希望把字节数组对齐到16位:
  1. union {
  2.     uint16_t __dummy;    // 这个哑元数据可以使编译器让整个 union 对齐到16位,
  3.     uint8_t arr[10];          // 从而保证了 arr 也是对齐的。
  4. } aligned_arr;
访问数据时,要注意 arr 数组是联合变量 aligned_arr 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