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后面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2-11-08):
网速慢·图贴不上·

就是稳压管正极接地端·连接了一个电阻接地·电阻接地的另外一段与稳压管正端连接处·与一个PNP三极管基极连接·
问稳压管后面的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提供泄放通道的吧

网友B:
给三极管的BE之间一个泻放回路

网友C:
好不容易勾画出一个电路(不知道对与不对)。按此电路,电阻是提供稳压管工作电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限流电阻不是在稳压管前面的吗?

网友:
你还是上图吧。

网友E:
上图,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