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方案和一个液晶。

楼主(2012-11-08):
各位,两根裸露导线放在盐度为10% 的海水中,怎么样区分两线在海水中接触与两根导线在水中不接触产生的信号?  另作一个手持设备,外壳买的淘宝,四个液晶安装螺丝孔大概是68*65mm  有没有正好这个安装尺寸的液晶,分辨率高点的240*128左右。 谢谢指点。

网友A:
http://www.hi-billion.com/chanpin2.html

网友B:
测电阻就行了。估计海水电阻再小也比不上导线短路……

网友C:
t叔的链接,屏真全

楼主:
5# mohanwei    一般是不是测图中A点电压就行了,开关没有导通时候一般A点电压由于水阻应该没有5V 开关导通时A点为0  我只判断非0?

楼主:
4# tyw   T叔 手持外壳上面已经有液晶安装螺丝,孔距在68*65 有这样类似安装的屏吗? 你贴的是65*46的安装。谢谢

网友A:
哈哈,哪有这么巧的拉,另外想办法安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