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求助

楼主(2012-11-08):
我用的是STM8S103F,这是管脚图,
我想用的是PB4,PB5两个按钮,控制A3的LED灯。逻辑是这样的:
当PB4不按下则LED闪一下,当PB4按下,则LED亮, 当PB4,PB5按下,
led灭
这是我的程序:
io配置:PA_DDR=0XFF;   //A口为输出,110
           PA_CR1=0XFF;
           PA_CR2=0;
前面定义过A3为P5.
          PB_DDR =0x00;
           PB_CR1= 0x10;
          PB_CR2=0;//PB4  第二个010

          PB_DDR =0x00;
          PB_CR1= 0x20;//PB5 第一个
          PB_CR2=0;
主程序为:
while(1)
{
      int M;
       if(PB_IDR&0X20==0)
               M=1;
       else if(PB_IDR&0X20==1)
              M=2;
       else if((PB_IDR&0X20)&&(PB_IDR&0X20))
              M=3;
   switch(M)
   {
           case 1: P5=1;//点LED
                      delay_1ms(255);
                      P5=1;
          case 2: P5=1;//点LED
          case 3: P5=0
   }
}

问题是调试没有反应。
附件是103的管脚图

楼主:
新手求助啊 ,帮忙一下,可能就是您轻点一下,可对我是万分感激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呢

网友A:
你点灯的语句不对。ST的单片机跟51是有区别的。建议仔细看一下手册上关于GPIO章节的内容。

网友B:
测上PB4, PB5的电压, 按下是多少, 没按下又是多少

网友C:
switch的break语句都木有。。。。,自己再慢慢检查一下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加上拉了没有呀

楼主:
按钮还用加上拉吗?
就按钮式自己焊接上去的
8# iCreate

网友E:
PB4/PB5是兼容I2C的,所以据我所知它里面没有上拉需要在外部加上拉电阻,如果是其它port就没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