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上,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10):
有可能是小作坊出来的,就是一个单纯的导线,不用想太多的

网友B:
去查下一个板上的数字地和模拟地 你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C:
可能原设计用的是电感,实际应用中发现有问题改用导线

网友D:
导线,就是出来的

网友E(2013-01-15):
就是模拟地和数字地的连接点吧

网友F(2013-02-17):
单点接地,目的应该是防止数字地对模拟地的干扰影响。

网友G:
该导线是康铜丝吗?
就凭这个小图不能确定, 楼上各位的猜测是可能的, 但也有可能是康铜丝, 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H:
原本用的电感,所以改了有导线连接

网友I:
1 数字地和模拟地的最终连接点,原本是预留的位置,准备连接 零欧电阻or电感or磁珠的,最后就直接短路了。
2 康铜丝主要是温度特性好,用作取样电阻的,不会出现在这里。

网友J:
电阻吧,值很小的

网友K:
这简称为蛇形走线,相当于0.01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