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正常通信丢包率应该在那个数量级上?

楼主(2012-11-08):
GPRS正常通信丢包率应该在那个数量级上?我手里有一个SIM900A开发的串口转GPRS,但通信成功率很低。改进设计,还是直接换DTU模块?

网友A:
设计良好,网络信号正常的话应该没有丢包,通讯可靠性差是你的设计问题,重点检查EMC品质,如果系统内本底噪声太高,那出问题就不可避免了。

楼主:
我想也是,我拿到手的丢包率太大。感觉天线引出很有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B:
SIM900A很好,单单讲模块不该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