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单片机成功用于Iphone5数据线**方案

楼主(2012-11-08):
最近,LGT单片机成功用于Iphone5数据线破解方案。
得益于LGT单片机指令周期快(综合比AVR还快)和周期的相对固定性(1或2个周期),还有内部RC 1%的校准精度,以及内部可升级的8KB Flash大容量,以应对将来苹果固件升级。

网友A:
刚baidu了一下,原来LGT是AVR的翻版,amork做的。

   LGT下一个STC,amork下一个姚总??

楼主:
ls的不要那么武断,没有调查就不要指鹿为马!

网友B:
这广告做的

楼主:
这广告水分不多。

网友C(2013-02-01):
我觉得除了抗干扰极强的PIC单片机,超低功耗的MSP430,功能超强价格远比LGT便宜的STM8S,还有什么其它的单片机有超越这些特性的。
LGT,要价格没价格优势:  stm8s003价格1.5元, LGT 1.99元,功能还没有STM8S强。
PIC、MSP430这些就更强了,MSP430的工资都普遍高一些,而且是TI的,值得信赖。

我觉得LGT要发展的话,最好把价格降到比台湾的那些单片机还便宜,感觉0.5元的价格可能会有竞争力,另外开发出自己的软件开发环境,这样或许还有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除了抗干扰极强的PIC单片机,超低功耗的MSP430,功能超强价格远比LGT便宜的STM8S,还有什么其它的单 ...

如果选择LGT8F08A SOP16L封装也可以低至1.40,还要看用量。

网友D:
首贴有明显的误导大众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