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部时钟请教

楼主(2012-11-08):
设计使用的是STM32内部时钟,没买开发板试验,想请教用过的各位大侠,芯片有电池供电,如果MCU复位的话是否影响内部时钟的时间。

网友A:
你说的“时间”是指RTC的话,有备电的情况下不会掉,Timer不行。

网友B:
外置的RTC还是M3内置的RTC,内置的话,datasheet应该有注意事项描述

楼主:
是M3内部的RTC,有备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