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 定时器A捕获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12-11-08):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int lastCCR0,lastCCR1;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int k;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停止看门狗
  P1DIR |= (BIT0 + BIT4 + BIT6);
  P1DIR &= ~BIT2;
  P1SEL |= (BIT4 + BIT2);//P1.4->SMCLK输出,P1.2->捕获输入
  BCSCTL2 |= SELS;//SMCLK时钟源选择为LFXT1CLK(32768HZ)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CLR + TAIE ;//定时器A时钟源为SMCLK,连续计数模式,定时器清零
  CCTL0 = CM_3 + SCS + CCIS_0  + CAP + CCIE;//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捕获,同步,捕获模式,捕获中断允许
  CCTL1 = CM_1 + SCS + CCIS_0  + CAP + CCIE;//上升沿捕获,同步,捕获模式,捕获中断允许
  j = 0;
  k = 0;
  lastCCR0 = 0;
  lastCCR1 = 0;
  _EINT();
  while(1);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switch(TAIV)
  {
    case 2: P1OUT ^= BIT6;
            j = CCR1 - lastCCR1;
            lastCCR1 = CCR1;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P1OUT ^= BIT0;
            break;
  }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void)
{
  if(SCCI == 0)
  {
    k = CCR0 - lastCCR0;
    lastCCR0 = CCR0;
  }
}
麻烦帮忙看下,定时器溢出中断是可以的,但上升沿捕获发生时P1OUT ^= BIT6;并没有发生。

楼主:
大家 别只路过,帮忙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

网友B(2013-08-08):
问下楼主这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有这问题

网友C:
看下你的P1_6IO口的设置问题的,该IO口是复用IO口的,需要注意其相关的寄存器的设置的

网友B:
新人 弱弱的问下  j = CCR1 - lastCCR1;
            lastCCR1 = CCR1;如果CCR1小于lastCCR1 j不是会变成负得了吗 j又是无符号整形 这个j会不成负数吗 还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