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etio时钟问题

楼主(2012-11-08):
请问做过ROCKETIO的大神们,,,
1:ROCKETIO有个时钟输入,有个DCM时钟,,而ROCKETIO的 串行传输速率 是  由 PLL_CLOCK RATE决定的 ,,是不是哪个DCM倍频后的时钟频率,
2: ROCKETIO的时钟复位怎么设置,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您好好看手册,行吗?

网友A:
你是什么器件我们都不知道

网友A:
你问的问题,都是手册里面有的。
你好好看文档吧。
这个至少对以后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