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参数

楼主(2012-11-08):
用的是驱动器(sti6608)驱动电机(mr1107)对驱动器手册如下参数不理解
参数

符号

测试条件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信号脉冲宽度
tw

高或低

ns

输入频率
f(scx)

器件输入限制

马达速度限制

1.1

7.2

MHz

KHz

ts

高或低

ns

trr

ns

驱动器的输入频率最大是1.1mhz,但是马达的速度限制为7.2khz,那么驱动输入的最大频率就限制最大为7.2khz,不知我的理解对吗,那如果驱动输入脉冲大于7.2khz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驱动器的输入频率最大是1.1mhz,但是马达的速度限制为7.2khz,那么驱动输入的最大频率就限制最大为7.2khz,不知我的理解对吗,那如果驱动输入脉冲大于7.2khz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驱动器能够接受 1.1Mhz 的输入信号, 但是输出最高到 7.2KHz.
驱动器的输出频率是可以远远高于这个 7.2KHz 的限制的, 但由于电机的因素, 希望不要让它工作超过这个频率.
那么如果超过了呢, 那就是不能保证电机能正常工作(很可能会失步).
至于是不是一定会失步, 就看电机的特性, 负载情况和驱动电流等等因素了.

网友B:
驱动器的输出频率是可以远远高于这个 7.2KHz 的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