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的板子收到了,可是连不上,请求指导!

楼主(2012-11-08):
C2000的板子收到了,插上USB也能看到LED闪烁,开通串口终端也能看到温度演示代码的温度变化,但是用里边的DEMO程序,CCS却连不上?是否还有什么地方要设置?会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A:
仿真器驱动装了没有?

网友B:
在计算机管理下的设备管理器的串行总线中,看看是有否有TI XDS100 channel A(B),如果没有说明你驱动没装好,右击手动更新你的驱动,路径就是你CCS的安装路径。

网友C:
你去ti的官网上有的说怎么操作的

楼主:
找到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