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I ddr2仿真时的数据信号上/下冲问题

楼主(2012-11-08):
第一次画板,要对DDR2的信号线进行一下仿真。
我用的是DDR2-533。有资料里说,仿真的时候,时钟应该这样设置:

反应到PCB SI 里面是不是这里设置为267M呢:

我用参数533和267的仿真结果相差很多,个人认为如果是267的话,那么我的波形还可以接受,如果是533的话,那就完了。
下面是分别用这两个参数的仿真结果:
267MHz:

533MHz:

求解。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o

楼主:
在仿真数据接口的时候,结果也是比较怪异:将2416的引脚作为驱动端,得到的信号波形如下:(上述参数为267MHz)

但是将DDR作为驱动端得出的波形就乱套了,上冲和下冲很严重啊:

由于这方面刚入门,很多现象不知所以然,真心求教。

楼主:
根据这张图,假设以DDR-533为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除DATA以外的信号最大周期为267MHz,而DATA的最大周期为533MHz呢?

楼主:
关于DDR-533的数据接口频率问题,想明白了,是和时钟频率相同,267MHz,没有问题。

那么剩下的就是从DDR发出的信号到2416接收到的信号上冲问题了,从上面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到,信号的最大电压已达到2.4V,超出DDR的正常电压1.8V达0.6V,会不会造成2416芯片损坏呢?
我从2416的手册上看到有这么一项:

在Vih里面没有标出最大输入电压,是不是说,2.4V电压时可以接受的呢?

楼主:
在SI里面仿真,我把走线的特征阻抗调节到60ohm和100ohm的结果相差不大,表层和中间层的特征阻抗相同或者不同对仿真结果的影响也不大,:dizzy:

嗨,一直是一个人独唱啊,没有人搭理呢

楼主:
感觉这种问题应该有人遇到过啊:o

网友A:
有2.4V的电压,是你的寄存器配制有问题。

说到仿真问题,如果不会(没有仿真验证经验或深厚的理论基础),请不要相信软件出的结果。

楼主:
这个仿真出来的电压和寄存器配置也有关系吗?
第一次画板子,本来是想靠仿真增强点信心呢,看来是事与愿违了:lol
8# Forward001

楼主(2013-01-17):
按照256MHz仿真的,板子上软件测试的时候才发现软件跑的频率是133MHz,133MHz跑起来无压力,有时间再测试一下266MHz的情况吧。

网友B(2013-07-23):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

网友C:
仿真设置不正确的话,仿真结果完全不可信。

网友C:
仿真设置不对的话,仿真结果完全不可信。收端没有加端接就会过冲很大

网友D(2013-10-17):
引用 楼主:
根据这张图,假设以DDR-533为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除DATA以外的信号最大周期为267MHz,而DATA的最大周 ...

这个CMD是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CMD是什么信号?

读写等控制信号,这里不是某根具体线的意思,而是一组命令控制线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