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mv级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2-11-08):
有没有信号发生器,可以做到输出5M,0~50mv的正弦波信号?

网友A:
有,但一般不能保证从0mV开始。
叫高频信号发生器。

网友B:
不能能找个20MHz上的DDS做个?0~2vpp

楼主:
2# maychang 没错,手上有个泰克的,屏幕显示可以从0~50mv,但其实幅度最小只能到50mv。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可以选择串联一个可调衰减器。

网友D:
RIGOL DG4062 ,但是最低只能输出 2mVpp @ high impedance

楼主:
5# 半个苹果 可以提供一下型号吗?没有用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