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的疑惑。。

楼主(2012-11-08):
spi通信用双绞线不行,用扁平线可以?      线长2米。。。求解?

网友A:
速度多少?

楼主:
速度60K,降低通信速度也试过,分别两个网线第一根是双绞网线,第二根是散开的网线;第一根就是不行,是示波器观察数据,发现并/串转换芯片的输出口信号不对,输入信号都是对的。。。苦恼中。。。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7589423/QQ/WinTemp/RichOle/D5TM5%25MN%60)YMO4YEPRE3B0M.jpg

楼主:
今天找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怎么去解释这个现象了??
又去仓库拿了几个网线,有之前自己做的和外协加工的两种,同样长度,都是双绞线,发现外协厂做的就是通信 不正常,,剥皮,看两种线中的每两根双绞线颜色的是不是一样,看水晶头的接线排序是否一样,,发现,厂家没有按照我定义的顺序压线,也没有按照市场上买的网线的颜色顺序压线,而是把时钟信号和通信信号双绞在一起。搞定客户说随便买根网线都能用,就是厂家配的不行。。郁闷!!~~
自己把外协做的线重新压水晶头,通信正常了。。。3米都可以通信。。。。

疑问:是示波器抓不到干扰的东西,示波器监视每路信号都很干净,,但是传输的数据就是不对。。。时钟信号是对的。。求解释。。。。

网友B:
把时钟信号和通信信号双绞在一起
这么搞能传才有鬼了

网友C:
还有,测一下线的电阻

网友D:
线长的话可以考虑采用LVDS差分线试一试,这样可靠性高一些,采用普通的RS485芯片转差分就可以跑1M都没有问题

网友C:
TTL传很远,估计悬
楼上说的对,可以考虑做一下电平转换

网友E:
TTL也就几十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