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删除sheet中那几个框框?

楼主(2012-11-08):
大家好!

      本人在打印原理图时发现一张sheet中挺大一部分被company、draw、title等框框占用(如下图所示),右上角也有,
请问如何删除或者减少这些项目啊?
      这个问题很是头疼啊,请大家帮帮忙,积分少就不添加了,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网友A:
这个是PADS  logic吧,以后发帖说明软件
1可以重新调用PADS LOGIC  SHEET模版
2也可以改变图纸大小(Tools -Options - Design - Sheet - Size ),这个比较实用
3还可以自己建一个sheet

至于原来的模版  你还是别改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