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获取圆柱物体截面的实际轮廓

楼主(2012-11-08):
请问一下,如果想获取一个圆柱物体的圆截面实际尺寸,有什么合适的检测方法或便携式的检测设备? 不直接接触测量,物体直径在50cm之内;测量精度在5mm之内。被测物体是固定不动的,测量设备可以移动。

我看网上有运用CCD光学测量的;有没有像照相机那样的设备获取图像然后算出实际尺寸的?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a4118168a98271fe910ef919.html
这篇**是用CCD配合透镜来测量的;测量设备位置是固定的,需要被测物体匀速通过CCD检测区域。如果被测物体不方便移动,要移动测量设备,这样测量是不是误差会比较大。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DGC200204007.htm
《激光瞄准大轴半径测量方法的研究与应用》郑洪  施青松
这篇**还没看到,摘要指出了 主要困难在于用 非接触法时 如何精确地确定“ 测量点”的位置。

网友A:
语焉不详。
据我理解,楼主好像是要测圆柱的直径,而且是非接触。
大约500mm直径,要5mm精度,拿个照像机都可以办到。
如果有移动距离大于500mm的导轨,加上望远镜,可以做到0.1mm。这样的导轨,一般学校物理实验室的光具座就可以用。

楼主:
谢谢!是想通过获取圆截面轮廓的方式来得到“直径”,因为物体圆截面可能不是理想的圆,有可能是椭圆,或其它近似圆的截面。需要得到这个近似圆的最短和最长“准直径”。

拿照相机解决是大致怎样一个思路?根据焦距物距算吗,对相机拍摄的位置有特殊要求吗?还是说用多个相机交叉测量。
《基于激光双目视觉系统的直径测量》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BDTG200801033.htm

网友A:
误差5mm是比较低的要求。

上一图,直尺必须放到过圆柱中心平面上。
下一图,两直尺必须与圆柱等距。
两图都要注意:眼睛看到(照像机看到)的是圆柱的切线而不是直径的端点,须通过计算求得直径。
照像机尽量用长焦,也就是说照像机距离物体尽量远一些。

楼主:
谢谢!我没想明白上面的方法呢。还有当初想用传感器测量圆截面直径,然后将这个测量值自动记录下来。一个是拉杆式的直线位移传感器,这样的缺点是我需要做一个和被测物体相比拟的测量工具;另一个是用拉绳式传感器,这样的话测量方式跟人们平时测量的习惯差不多;再一个是想用图像识别的方法,获得截面轮廓,然后算出截面的最大最小“直径”。前两种方法都需要手动进行至少2次测量,后一个只需要一次测量,然后后面软件计算最大最小直径。不知道后一种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6楼:
你这已经是接触测量了。
若允许接触,最直接了当的办法是用卡尺,可以精确到0.1mm。误差允许5mm的话,拿条不可伸缩的绳子绕一圈都行(如果是圆柱)。

楼主:

测量设备想做成像测温仪那样,方便携带。

楼主:
7# maychang 是接触测量了,呵呵,所以前两种方法被驳掉了。:)

网友A:
原来你们公司是想生产这样的仪器。
达到这样的测量精度的方案有,成本很低,但方案不能免费。

楼主:
就是一个手持测量设备,然后对着物体横截面测量,可以获取截面轮廓(尺寸或直径)?测量设备是手持的,设备测量角度和物体截面有可能不是垂直的。

楼主:
网上找了一个测量截面"直径"的资料,通过测量物距,以及获得像距和图像的相片尺寸可以推得实物的相关尺寸. http://wenku.baidu.com/view/8dd8fc4fe518964bcf847c38.html

楼主:
找到一个相关资料,拍照测量有标的物,应和5楼图示原理相同。
《照相法测量人体尺寸的误差验证》
http://wenku.baidu.com/view/98e2095177232f60ddcca189.html

楼主:
找到2个手机应用软件:
iphone 上 “光学尺子软件”
http://www.itime.cn/Soft/APP/iphone/42840.shtm
”Android摄像头测量尺“
http://sinojelly.blog.51cto.com/479153/373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