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开环电流传感器在通信电源中的应用

楼主(2012-11-08):
通信电源是整个通信网络的关键基础设施,但是通信电源在整个通信行业中占的比例并不大。电信运营商在电源产品上的采购主要是每年的设备维护和系统设,其中电源设备的维护通常占采购量的比重更高。电信运营商每年用于电源系统的建设上的费用相对较少,除非电信系统需要大规模的升级或者扩建,运营商才会增加电源设备的采购量

它通过DC-AC-DC变换,高效率地产生一路或多路稳定直流电压或电流。通信电源中还必须设置电流检测与过流保护电路,并要求其动作灵敏、快速、可靠。通信电源中被检测的电流既有直流又有交流,若用电阻直接取样检测功率损耗大,且输入输出没有隔离,而用电流互感器一般只能检测交流。JCE30-XP电流传感器可以克服上述不足,很适合用做通信电源的电流检测和过流保护,并且在低温条件下可以正常工作,温飘低

2、电流传感器的原理及特点

霍尔原理电流传感器是基于霍尔磁平衡原理(闭环)和霍尔直测式(开环)两种基本原理,两种原理形式如下:
计算公式:原边电流IP产生的磁通被高品质磁芯聚集在磁路中,霍尔元件固定在很小的气隙中,对磁通进行线性检测,霍尔器件输出的霍尔电压经过特殊电路处理后,副边输出与原边波形一致的跟随输出电压,此电压能够精确反映原边电流的变化。

3、使用方法
开关电源DC-AC-DC变换电路的核心部分是DC-AC逆变电路,但其经常受到各种干扰或负载故障造成过流或短路,为了防止过流或短路造成损坏,必须配备过流保护电路,当发生过流或短路时,及时检出并通过过流保护电路封锁开关电源中DC-AC逆变电路中的功率开关管的驱动信号,关断功率开关管,从而使逆变电路停止工作,以切断故障。当用JCE30-XP电流传感器检测电流时,其安放位置由发生故障时电流的流过路径决定,对于由单个开关管构成的逆变电路来说情况比较简单。
只要监视的电流是否异常就可以判断逆变桥是否有故障,因为短路能量主要来自电容的放电,通常采用2个电流传感器来监视,2只桥臂,当发生过流或短路时,检测电路输出电平高于门限电平,于是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加到逆变电路中功率开关管的PWM控制器的过流保护点,封锁PWM脉冲输出,使全桥变换器停止工作

4、主要技术指标
额定测量电流IPN: 3 5 10 15 20 25 50 A
测量范围IP: ±9 15 30 45 60 70 150 A
额定测量输出VM: 4V
电源电压(±5%): ±12V~±15V
电流消耗IC: ≤15mA
精度X: —准确度 XG(@ ***,TA=+25℃): ±1%
—非线性度εL(@ ***,TA=+25℃): ±1%
—零点偏移VO: ≤±40mV(@+25℃)
—温度偏移 VOT: ≤±1.5mV/K
—响应时间 tr (@90% of VP max): ≤3us
—工作频率 f: DC-50KHz
耐压Vd: 一次侧回路对二次侧回路之间耐压: 3kV/50Hz/1min
工作温度TA: -25?C~+85?C
储存温度TS: -25 ?C~+85?C
负载电阻(@IPN): >10KΩ
重量m: 8g×(1±10%)
标准: EN50178

5、结束语
以上内容介绍了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基本特点及应用,通过霍尔电流传感器在通信电源中对于电路中电流的检测,可以增加通信电源的稳定性,JCE30-XP可以同时测量交流、直流、脉冲、高频电流,基于以上基本特性,产品可以应用于电源、电镀、电力电子、光伏、逆变、变频器等中高端产品中。<

更多案例请点击http://qq469033077.blo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