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 GTX的环回设置

楼主(2012-11-08):
XILINX公司Virtex6 系列FPGA的GTX具有丰富的环回功能,可以配置成不同的环回模式使数据流返回到发送端。环回功能最典型的应用是将发送端输出的特征码返回,用来测试数据通路的通信质量(结合IBERT可以对Transceiver进行误码率测试)。V6的GTX一共有四种不同的环回模式,详见下图示例:

         如果将通过相连的两个GTX一个定义为近端GTX(靠近我们的应用逻辑的GTX,与我们的应用逻辑同处一个FPGA内)和远端GTX(与近端GTX对接的GTX,如另一块FPGA上的GTX),那么我们可以将GTX的四种环回分为两类:
         1.单个GTX内部环回:在近端GTX内,发送的数据流还没有送出GTX,就被环回回来,如上图中的环回模式1和2。一般用

于测试发送方向与接收方向的设置是否一致并正确,也可以用来测试基于GTX的上层逻辑的正确性。
         2.跨GTX环回:近端GTX发送的数据流被送出近端GTX,到达远端GTX后并没有送出,而是在远端GTX内部环回,返回到近
            端GTX。上图中的环回模式3和4即为跨GTX环回。这两种环回模式可以用来测试两个GTX 之间的物理连接的可靠性,也
            可以用于测试两个GTX的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上图中标记出了四种环回模式的数据流流向,其中:
         1.环回模式1为PCS近端环回,数据流仅通过近端GTX的PCS部分,可用于验证近端GTX中PCS收发双向的设置。
         2.环回模式2为PMA近端环回,数据流通过近端GTX的PCS和PMA,可用于验证近端GTX的收发双向的完整设置。
         3.环回模式3为PCS远端环回,数据流通过近端GTX的PCS和PMA,通过两个GTX之间的物理连线,还经过远端GTX的
            PMA部分,可用于验证两个GTX之间物理练习的可靠性,以及验证两个GTX的PMA部分设置的正确性。
         4.环回模式4为PMA远端环回,数据流通过近端GTX的PCS和PMA,通过两个GTX之间的物理连线,还经过远端GTX的
            PMA和PCS,可用于验证两个GTX之间物理练习的可靠性,以及验证两个GTX的PMA部分、 PCS部分设置的正确性。

         GTX环回模式的主要作用是用来诊断GTX间连接存在的问题,使用GTX环回功能进行GTX连接故障诊断时,可使用GTX模块中内嵌的PRBS码发生器和校验电路,使用chipscope结合IBERT CORE对GTX存在的故障进行扫描。

网友A(2013-03-16):
引用 网友B:

怎么设置两个板子回环检测?

网友C(2013-07-26):
S6的GTP有这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设置两个板子回环检测?

里面有寄存器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6的GTP有这功能吗

有啊,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