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MCC18 编译器配置

楼主(2012-11-08):
又要来求各位大侠啦,最近在使用一款PIC18F67K22, 之前一直使用16F及以下的单片机,用HT PICC编译器,这款PIC18我用的MCC18编译器。有些关于头文件的问题。
1,我用的是MCC18 V3.43版本,满新的版本。
2,看到里面的头文件__18F67K22_H,没有关于任何配置位的定义
例如:#pragma config WDT = ON, WDTPS = 128 ;头文件里没有WDT和WDTPS说明,还望指点? 哪位兄弟有关头文件自已宏定义配置位的,望给小弟参考下?我想宏义成#pragma config1l(0xff); !!!
3,头文件里面有关于每个特殊寄存的 分定义,但都是调用外部声明的变量,这些特殊寄存器定义又在哪里?里面只定义在哪个BANK,其它要自已定义?如果哪位兄弟了解,再次望给小弟参考下?

网友A:
2、点击 IDE中的HELP -> Topics-> PIC18 CONFIG SETTINGS 里面有描述你第二点的问题。
  3、特殊寄存器本身就已经点有内存空间,用C 外部声明+指向 才让你可以调用

楼主:
第二点 不需在头文件里声明麻,可以直接使用?:#pragma config WDT = ON这样不行啊,报错,至少要告诉系统在哪个地址吧!
第三点 你说的还是不明白,
能否详细点。或程序示意下?

网友A:
头文件中有这个描述,你要打开相应的.H文件才能看到。地址的话,你看DATASHEET 中的CPU特性章节 中的配置位既可看到。
  第3点,我不知道描述的好,你还是自己理解吧。

网友B:
参见:x:\mcc18\doc\hlpPIC18ConfigSet.chm,每个芯片的都有解释.

在.c文件中如下添加
#pragma config OSC = HSPLL
#pragma config WDTEN = OFF
#pragma config CP0 = OFF

this all

网友C(2012-12-14):
配置位的定义在dat\cfgmap\对应的文件中定义,用记事本就可以打开

网友D(2015-02-07):
可否发个3.43的安装包,136962548@qq.com,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