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系列的DSP功能怎么体现的啊,怎么用啊

楼主(2012-11-08):
刚接触PIC的单片机,请问dsPIC30系列的DSP功能怎么体现的啊,怎么用啊,PIC单片机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啊,相对于其他单片机?

网友A:
MICROCHIP提供了使用DSPIC的数字信号处理相关的硬件的专用的DSP库,
提供了常用的FFT,数字滤波等算法函数。

网友B:
其实就和单片机一样操作,你只要用到相应的FPU指令就实现了DSP的功能 了

楼主:
是不是在做一些算法的时候用到DSP功能,还得用汇编去写,C能调用DSP指令不啊

网友B:
可以啊!
   LZ 姓熊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用PIC使用DSP功能的参考啊,初接触PIC,望指教

网友C(2012-12-09):
听使用多的同事说,需要使用DSP功能的时候,把变量设置成double类型就是可以,用mplab编译的时候编译器能自动转为DSP的汇编

网友D:
当然可以用C

DSPIC已经很多年了,官网有很多DEMO和AN文件可以下载,你自己去下载去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ICROCHIP提供了使用DSPIC的数字信号处理相关的硬件的专用的DSP库,
提供了常用的FFT,数字滤波等算法函数 ...

请问您说的库在什么地方?

网友E(2013-05-26):
引用 网友C:
听使用多的同事说,需要使用DSP功能的时候,把变量设置成double类型就是可以,用mplab编译的时候编译器能自 ...

直接运算不行的吧,我是用内建函数使用它的DSP功能的。

网友F:
可以把,编译器会把需要使用DSP处理的指令编译出来,不过在要发挥DSP指令的效率,要特有的存储结构的支持,不知道DSPCIC里面是否有这种结构

网友G:
它的dsp功能主要靠有个10位1Mhz的采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