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的优缺点,高手指教

楼主(2012-11-08):
请问7805有什么优缺点啊?在汽车电子中会用它吗?

网友A:
优点就是简单,防护齐全,缺点就是电流只有500mA(TO220),输入电压最高只有36V,而且是线性稳压器,压差大,电流大的时候效率极低,发热量大。

汽车电子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词,所以我只有告诉你:可能会用。

网友B:
7805属于串联式稳压电源。不过目前虽然串联式稳压电源总体上讲已经被淘汰,但是像7805这样的小功率芯片,用途还是比较多。而且目前已经有较高效率的低压差7805芯片问世。而且其输出电流可以用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很方便地扩展。所以目前7805用量还是比较大。甚至在有些开关电源中,虽然整体上采用开关电源原理,但是在末端输出仍然采用诸如7805之类的78xx芯片,以获得最佳输出电压。

网友C:
电流大的时候效率极低

这句话怎么理解?
依俺看,电流小时(取极限0A)效率(对应效率为0)才低。

网友A:
大叔啊,这次换我来对你做技术批判了。

1.7805确实属于串联稳压电源,但是与“串联稳压”相对应的是“并联稳压”,这种结构由于动态范围和浪费能耗的问题,除了在简单的场合、小功率情况下使用之外,很少使用。

2.7805不算小功率,TO220的可以达1000mA(Onsemi MC7805: 5.0 V, 1.0 A)

3.串联线性稳压器的效率取决于输入输出压差,所以不可能存在“高效率低压差7805”的说法,即使是LDO,输入输出压差一大,效率一样低。

4.开关电源输出加LDO,不是为了稳压精度,好买的7805,稳压精度也就是4%(型号同上),开关电源做到这个程度很轻松。

5.开关电源输出加LDO是为了压低纹波,一般是给模拟电路(例如小信号放大,AD之类)用,一般做法是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略高于所需电压,然后用LDO来稳,这个LDO的压差要小,最好在几十、100mV量级,否则开关电源的效率就白做了。

网友A:
另外补充一句,LDO的负载调整速度高于开关电源,所以瞬态功耗下,比如脉冲发射状态的RF-PA,处理器等也可能使用开关+LDO的方案。

网友A:
电流大的时候效率极低

这句话怎么理解?
依俺看,电流小时(取极限0A)效率(对应效率为0)才低。
引用 网友C:

我承认这个回帖有漏洞,但是请问你在5V降3.3V,为大部分时间休眠的PIC16F单片机供电的情况下,该用LDO还是DC-DC?

网友B:
优点就是简单,防护齐全,缺点就是电流只有500mA(TO220),输入电压最高只有36V,而且是线性稳压器,压差大,电流大的时候效率极低,发热量大。

汽车电子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词,所以我只有告诉你:可能会用。 ...
引用 网友A:

小侄呀,7805输出极限电流究竟是只有”500mA“还是“1000mA(Onsemi MC7805: 5.0 V, 1.0 A)”,斑竹不能带头自相矛盾呀!

小侄您说的就是把大叔的翻了一下版,与大叔那一条不一致呀?批啥呀,分明是您小侄帮大叔说话呀,呵呵呵。

网友A:
亲爱的教授呀,我前面是告诉他7805带载能力有限,后面是批判您老7805是“小功率”芯片,同样是TO-220封装的,Onsemi的MC78M05BTG就是500mA的,您说不加条件的讨论是不是很扯呢。

还有您老偶尔也翻一下力源的代理产品目录嘛,图书馆里的书都快发霉了。

倒是您老的“高效率7805”我找不到呀。

网友C:
大部分时间休眠的PIC16F单片机供电的情况

电热水器符合这个条件,普遍采用PIC16(经常修到),大部分时间休眠
几乎都是用7805,没看见过用DC-DC的。
我们单位几乎所有电路都用LM185系列的。

网友A:
基本正确,关注静态电流的时候可以选Low Iq的LDO来做,DC-DC自己的Iq跟休眠电流都可比了。

网友D:
顶5532和XUNKUN,
鄙视叫兽…………

网友E:
规格书上说LM7915(TO22O) 输入电压最高36V,可是我不同地方买过2次,输入超过25v就输出不准,再高点就烧毁了,而且是空载,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F:
饿,而且做的产品需要考虑成本因素,开关电源做AD转换波动会大很多。使用78系列做的线性电源会好很多

网友G:
7805压差大,效率低,体积大,输出必须加大电容才能稳定。
建议楼主大电流场合用DCDC,小电流场合用低压差的LDO。

网友H:
LDO现在能做到3-5A的大电流,压差大一些的选用DCDC会好一些,不同型号如78L05和78D05功率会差很多。LDO的压差可以做到300mV一下,超级压差的更小。还要考虑器件是否方便采购。

网友A:
小侄呀,7805输出极限电流究竟是只有”500mA“还是“1000mA(Onsemi MC7805: 5.0 V, 1.0 A)”,斑竹不能带头自相矛盾呀!

小侄您说的就是把大叔的翻了一下版,与大叔那一条不一致呀?批啥呀,分明是您小侄帮大叔说 ...
引用 网友B:

7805 有500mA,也有1000mA 的。

网友I:
汽车有用到的 线性电源又如何 汽车发动机一转起来 在乎你那个7805的几十个百分点的效率吗

网友B:
13楼zxq9781:斑竹在2楼所言7805“输入电压最高只有36V”不符合事实。实际7805输入电压最高只有20V,所以你购的7805输入电压超过25V输出就不准是很正常的!

网友A:
7805 datasheet 会标称输入电压最高36V,但市场上买的绝大部分是国产,达不到36V很正常。

网友A:
对不起大家,发表回复页面没刷新,以为回复不成功,多点了两下...抱歉.

网友A:
教授可真扯啊,我说Onsemi,他扯国产货,国产货也得有数据手册,你翻对应的来看呀,买到假货的兄弟请找你们公司采购,假货无极限,不要以为你用到20V就安全了,他其他地方还可以出问题呢。

另外效率还没讨论呢。

网友B:
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国内,自然以国产货来讨论。扯那么多洋货只是水中月亮。

再说效率,7805输入电压达到20V时效率已经降到了25%以下,输入36V高电压,效率更要降低到14%以下。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一般谁会干那傻事呢?

所以说国产7805把输入电压极限值降低到20V,完全合理。使用LDO时,更不会把输入电压搞那么高。
总之,7805芯片输入电压搞成36V那么高,通常只是一个摆设。

网友A:
哎,您这个贴答得实在是太有失水准了,我还在成都,代理商和贸易商都多如牛毛,找个ST的或者Onsemi的7805随手可得,就连城隍庙要买个ST的也是非常容易啊(正品哈,别挑漏洞),要不您老寒假到深圳赛格去参观一下,看芯片好找不好找。

网友A:
另外能不能提供一下那种国内的,工作电压不够的东东的型号和资料,让我们“预防”一下呢?

网友B: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想买个把洋货也并非难事。就说输入电压限制在20V的7805像一匹骡子,输入电压可高达36V的7805好似一匹好马。问题是你即便花马的价钱买来输入电压可高达36V的7805,还是把这匹“好马”当骡子骑,因为谁也不会特意把超过20V的电压加在7805输入端,故意制造低效率!

现在已经进入LDO时代,输入电压可高达36V的7805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了。

网友J:
***理工电子技术方面就不说了,前后逻辑以及语文水平还不如电子技术。。。。

网友B:
没错,是说输入电压可高达36V的7805已是昨日黄花,但并不影响输入电压20V的7805用量还是比较大。无论技术还是语法皆通,是有些人不懂汉语而已,呵呵呵。

网友A: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想买个把洋货也并非难事。就说输入电压限制在20V的7805像一匹骡子,输入电压可高达36V的7805好似一匹好马。问题是你即便花马的价钱买来输入电压可高达36V的7805,还是把这匹“好马”当骡子骑,因 ...
引用 网友B:

两个问题请教教授:

1.请问Onsemi的MC78M05BTG多少钱?国产的7805多少钱?差价是多少?

2.我有一个25V的电压,要降到一个5V的电压上,供一个PIC16F单片机来跑,5V侧的电流是1mA,因为使用了AD,要求纹波要小,请问你用7805还是电感型的DC-DC?

网友K:
wyizao,还是少说多看,少谈多学吧
NE5532对7805原理,参数及其应用的了解还是远在你之上

网友L:
根本没有“昨日黄花”这个词,都是“明日黄花”的误用。
“明日黄花”原指重阳过后逐渐萎谢的菊花,后多比喻过时的东西。语出苏轼《九日次韵王巩》诗:“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在这首诗中,苏东坡向朋友表示:既已相聚在一起就不要着急回去,还是趁这菊花盛开的重阳节日赏花为好。因为,倘等到“明日”,重阳已过,不但人观之无趣,恐怕飞舞的彩蝶看了那过时的菊花也会犯愁的。
宋朝胡继宗《书言故事·花木类》:“过时之物,曰明日黄花。”

不懂汉语而已,呵呵呵。

网友K:
光棍节看重阳,难道不是“昨日黄花”么

网友J:
根本没有“昨日黄花”这个词,都是“明日黄花”的误用。
引用 网友L:

我都说了***的语文水平还不如他的电子技术水平,而且还把这个成语红圈圈出来了,可惜他还要在29L重复使用,显示无知水平。。。。

网友A:
没错,是说输入电压可高达36V的7805已是昨日黄花,但并不影响输入电压20V的7805用量还是比较大。无论技术还是语法皆通,是有些人不懂汉语而已,呵呵呵。 ...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把这个20V的型号和资料跟大家共享一下吧,免得其他人受害了。

网友J:
支持***上个datasheet,大家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