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激光测距的 进来看看。

楼主(2012-11-08):
最近碰到一个好玩的项目。  红外激光测距的 。想争取过来 。

有做过的吗 ?

如果做过类似的。 求教激光发射  和接收用什么器件? 什么型号的 ?

如果要做到厘米级得精度,  需要capture ps级的时间?  用什么capture 这个时间呢 ?

网友A:
我看过一些原理,不过没有做过
如果你测距非常远才使用光速乘以时间的原理
要是几百米以内,使用的是调试激光,对时间精度要求低得多

网友B:
也可以采用三角测距的原理,这个不需要测量时间。用线阵CCD 或者 PSD 的传感器来测量。不过需要配套光学系统。优点是越近越准,缺点是越远越不准。

网友C:
有现成模块,要么呵呵,精度可以达到mm

网友D:
短距离时,不要直接测量时间,这样精度很低,甚至测不出距离。一般都是输出一个特定频率的信号,测量收到的信号和发送的信号的相位差。测量的量程可以通过信号的频率(也就是波长来决定)。频率越高,波长越短,测试精度越高。因为测到的距离=实际距离%波长,因此实际测量时,应该从低频率慢慢调高。
把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输入相位比较器,然后通过单片机检测比较器输出的电压(或频率)就可以转换出距离。
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通过单片机来实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模块,要么呵呵,精度可以达到mm

请问,达到MM级,用的是红外吗?短距离如何?比如2M

网友F:
我正在找 单片机激光测距方案,如果做过这方案的请和我联系,
QQ: 174514536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短距离时,不要直接测量时间,这样精度很低,甚至测不出距离。一般都是输出一个特定频率的信号,测量收到的 ...

你有 这方案吗? 如有的话,请和我联系 QQ 174514536

网友C(2012-12-14):
用的是激光的,不是红外,2m可以的

网友G(2013-03-27):
你好   请问你有这个模块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模块,要么呵呵,精度可以达到mm

你有现成的模块么   我想要

网友H(2015-07-13):
哈哈,近期在做激光测距,难度很大啊,他是双光路的,最后没办法还是买了模块 40米的精度1毫米 价格260

网友I(2016-08-16):
引用 网友H:
哈哈,近期在做激光测距,难度很大啊,他是双光路的,最后没办法还是买了模块 40米的精度1毫米 价格260

...

请问一下,你测距用的镜头这个模块在哪买的?

网友J(2019-07-12):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模块,要么呵呵,精度可以达到mm

请问  你的现成模块  是基于什么原理的(TOF还是三角法)  MCU是哪个系列   最大量程多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问  你的现成模块  是基于什么原理的(TOF还是三角法)  MCU是哪个系列   最大量程多少   ...

脉冲式激光测距方案,400khz测量速度,1mm测量精度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脉冲式激光测距方案,400khz测量速度,1mm测量精度

方便给个联系方式吗 谢谢

网友J(2019-09-05):
请问 楼主有没有搞过三角激光测距

网友J(2019-10-16):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采用三角测距的原理,这个不需要测量时间。用线阵CCD 或者 PSD 的传感器来测量。不过需要配套光学系 ...

你好 请问有搞过三角测距吗

网友L(2024-01-07):
相位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