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项目外包

楼主(2012-11-08):
项目描述:
     超声测厚传感器阵列及数据传输设计。
     有一百多个超声传感器单元,每个单元包括超声发射,接收放大,单片机将回波的时间点记下,传到上位机上。现在考虑用CAN总线的方式。所有单元由一个触发脉冲触发开始工作,各单元仅需上传回波时间信号。每个单元的体积要能做到一个直径为10cm的半球内。具体方案可以再讨论。
      项目着急,对于熟悉单片机和CAN总线的人来说真是小意思。当然,也可以不用CAN总线,其它的协议方式要满足数据量,传输距离(200m左右),节点个数。
       具体实施可以再商量。价格从高。联系QQ:593857207

网友A:
怎样判断接收到了超声波信号?

楼主:
接收到的回波进行放大,再加电压比较器?没有想太清楚

网友B:
基本上是接受到的回波信号放大,通过计算发射和接受的时间差来计算间距,但是这类误差都比较到。

网友C:
这个项目应该都倒了3手以上了……

楼主:
5楼,别瞎说。搞工程的人说话要有依据,你哪只眼睛看到这个项目了?

网友D:
这还小意思?
精度都没说,钢材的声速约5900m/S,即5.9mm/uS,要保证100多个输出准确记录时间,还是小意思么?自己一点不懂,还不承认倒几手了。自己慢慢玩吧

网友E:
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F:
什么地方的?之前做过一个98路的超声相控系统,我是上海的,如有意加我QQ:1055930605

楼主:
回8楼。
低碳钢速率5950m/s,按照6mm/us有余量计算,10ms理论可测得厚度为29.75m的碳钢厚度,这种情况下,声场衰减及波束扩散,早就接收不到任何回波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测得厚度在200mm左右的低碳钢,回波时间在60us左右,而且可以消除底波影响。这种情况下,请问100Hz的重复频率有问题吗?

楼主:
回8楼。
上一条不是请教你,是让你自己好好算算,不要乱发言论。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仔细看了LZ贴,估计是我的理解和你的描述产生了歧义。
我理解成了有一个单片机控制100多个超声波发送、接收。
而你实际机上是每个点都有单片机,单独记录。
如果是真是以上的歧义,说声对不起。

网友G:
专业电子类设计开发团队,从事单片机开发51\msp430\fpga\ ARM类,多年的软、硬件开发工程师,并长期提供技术支持,承接各类工控、仪表相关项目开发。qq:497285349

网友H(2013-01-13):
我们也可以做。QQ 252631158

网友I(2013-05-19):
这个项目用单片机实现不了,要用FPGA

网友J(2015-12-05):
单片机项目外包  代写单片机程序  Q 1480015946

网友K(2016-05-27):
承接单片机项目,代写单片机程序QQ2826288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