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0.6/s)+CPLD+CY68013(USB)驱动求解!!

楼主(2012-11-08):
我们用的方案是
CMOS(0.6/s)+CPLD+CY68013(USB)

出现的问题:
1、出来的图像会经常出现图像断层,错位。如下图

2、出现两个不同区域不同对比度的图片。如图

它们出现的机率不一样,也不一定,有时会出现,频率比较高10次有3~5张是这些情况,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还请前辈指点!
我们用的方案是
CMOS(0.6/s)+CPLD+CY68013(USB)

出现的问题:
1、出来的图像会经常出现图像断层,错位。如下图

2、出现两个不同区域不同对比度的图片。如图

它们出现的机率不一样,也不一定,有时会出现,频率比较高10次有3~5张是这些情况,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还请前辈指点!

不同对比度

网友A:
Bulk传输,是不会丢数据的,CPLD发送数据前要check FIFO是否满

另外,68013的GPIF功能非常强大,可以直接与CMOS接口,省掉CPLD
GPIF传输数据时,不通过8051的内核,而是硬件级的抓取端口,然后通过FIFO送至HOST
GPIF也能控制相应的行场信号,Cypress好像有个AP NOTE说这个

网友B:
有道理。
你是否知道CMOS+68013+SDRAM的方案?
为什么要加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