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AD7606?

楼主(2012-11-08):
有没有程序参考一下?另外在问一下我启动转换的时候,用示波器量BUSY输出怎么一直是低,没看到高信号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账号,我现在已经量到BUSY的信号了,值也读到了,但刚好为实际电压的一般,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问题解决,结贴!

网友B:
小手逗逗三分到手

网友C(2013-09-15):
请问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现在的问题是“BUSY信号在启动后被拉高,然后就一直保持高电平不再变低”。我想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办法,参考一下

网友D(2013-12-02):
我也检测不到BUSY信号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E(2014-01-06):
楼主,我也一直为低,请问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