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28待机才能怎么省电?

楼主(2012-11-08):
一般最省电当然是掉电模式,那我又不能用外部中断唤醒,请问该怎么去处理?对于IO口一律设成高阻态输入,关掉看门狗可以吗?

网友A:
有一种掉电模式可以用看门狗中断叫醒,应该是最省电的了

网友A:
具体请看:http://interface.khm.de/index.ph ... p_watchdog_battery/

这个例子用5号电池驱动,普通模式只能运行4天,用了这个方法后可以运行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