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软件不能生成HEX文件

楼主(2012-11-08):
我用MPLAB8.46版本,和PICC8.05编辑器,用C语言编辑,可是不能生成HEX文件,怎么回事,显示的是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on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PICC" -C -E"1.cce" "1.c" -O"1.obj" -Zg9 -O -Q -MPLAB -16F877A
Could not spawn language tool.  Check command-line options.  (5)
BUILD FAILED: Thu Nov 08 22:08:14 2012

网友A:
编译器有问题吧。英文写请检查编译选项。
  换个新的试试

楼主:
我在公司里的电脑上安装就能用,我知道了,我得PICC被禁止了

网友(2013-08-29):
怎么解决啊,我的也是编译成功后,还是生成不了hex文件

网友B:
说了PICC被禁止了,是不是杀毒软件提示后自己给阻止了。。

网友C(2013-10-21):
我也遇到了此问题,需要怎么解决呢?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