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315T调试两片ddr2问题

楼主(2012-11-08):
我已经调试好了一片ddr2
现在想做成乒乓操作的,就要再加入一片ddr2,方法步骤和第一片ddr2一样的,多例化一个ddr2模块而已,约束也是和调试第一片一样的 然后就开始报错了  说两个模块的idelayctrl模块是同一个group 要用同一个复位信号。。。。
以前我 v595t分别例化都没事 为啥v6会出错呢  求教大家 先谢谢了

网友A:
硬核?
查看硬核相关的datasheet上关与硬核走线的资料。

网友B:
两个的结构不同,你例化的时候,肯定是用了同一个Group的里面的idelayctrl,但是他们需要同一个复位信号。
你到其他bank上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