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硅光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2-11-08):
那位大神可以帮小弟解答一下一般常用的硅光电池输出的电流信号范围是什么啊?在网上看到一篇硅光电池的特性研究,他做出的特性曲线从0微安到120微安左右,这个有没有参考价值?如果用这个电路来实现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实际中失真现象严重么?

网友A(2017-04-08):
卤煮解决了么

网友B:
看你怎么用,这个电路是经典的,还要不要自激,加反馈电容,因为此种用法,光电池的寄生电容较大,达到1000PF。很容易自激的。要看其灵敏度,是什么LX下,输出多少电流。要用好的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