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这之间有啥联系

楼主(2012-11-08):
DEVICE,configuration,interface这三这之间有啥联系和区别呢?

网友A:
主要是设备描述符里面的,Device就是什么USB设备,下一级就是configuration设备的配置信息

网友B:
再下一级就是interface传输界面涉及到传输端点数目方向和配置情况。

网友C:
这些USB规范都有说明~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DEVICE可以理解为一68013,configuration为它的PID、VID,interface我就理解不了了?

网友D:
再加上一级就完整了。设备->配置->接口->端点。

网友B:
configuration理解成高速设备,还是低速;Interface就是你接的是USB存储设备呢,还是USB视频设备呢。

楼主:
嗯,知道了,呵呵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