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指针“++”的问题

楼主(2012-11-09):
(无正文)

网友A:
long?应该是进8,unsigned int会是4,我认为。找个软件实践测试一下。

网友B:
32位平台下 long应该是 4
指针应该指向0x56000004

网友C:
0X56000004

网友D:
根本不用试,就是0x56.....4,实在确定不了,翻翻stdint.h头文件就清楚了。

楼主:
试了一下,确实是0x56000004。多谢各位,结贴了。
2# 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