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继电器切换DC30V时需要在触点间加RC回路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09):
继电器线圈两端并个二极管续流,另外放个100uF的电解电容。

楼主:
线圈两端接有续流二极管,请问100uF的电解电容放在哪呢

网友B:
电容并在触点两端,容量要试,在暗处肉眼看勿见火花为准

网友C:
触头是否加RC,主要看负载是否含有感性
续流二极管是必须的,100uF的电解电容就免了吧

楼主:
那就是说触点两端只接电容,电阻不需要吗,还有电容的容量有没有一个范围呢,我照这个范围来试下

网友C:
纯阻负载,什么也不要

网友D:
是否要加RC吸收回路主要取决于系统是否会受火花干扰,如果干扰会造成不良后果就必须加,否则可以不加,如果火花较大,从保护触点的角度出发也最好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