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逆变器电压采样电路

楼主(2012-11-09):
公司做了个12~24DC逆变成220的开关电源,这个电路是简单的测试输出电压用数码管显示出来,现出现奇怪问题,当输入DC变化时(输出AC没变)在电阻R2上的电压自动的变化这是为什么?大哥请指教。。。。

网友A:
二极管之前就要衰减,滤波滤掉高频成分,否则就成了峰值采样电路了,当然就跟输入电压相关了。

网友A:
再说,逆变器出来的波形和正弦波是相差很大的,基于平均值、或者峰值采集来显示有效值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很准确。

楼主:
电路我改成在二极管前面先分压,但结果都一样。

楼主:
C16的电压还是会跟着DC12V变化。但用示波器测试出AC输出的正弦波峰值是没有变化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建议地短接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