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12-11-09):
如图:有一可控硅电路,但是经常烧坏,初步估算是R14,R16,R17取值不对,但是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con-5接的是单片机输出,TR1是可控硅光耦MOC3061,out-14接的是交流接触器CJX1-9/22,驱动三相电机的)
1,C12和R15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啊
2,R8和R18接上去有意思吗?起了什么作用?
3,CL2起了什么作用?
个人觉得,问题一可能是旁路吧,似乎也不是,问题二接上去是浪费材料,至于问题三,实在想不通,似乎不是旁路作用吧,这电路可控硅击穿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另外需不需要在负载前面串接一个电感?

网友A:
1.C12和R15是为吸收感性负载可能产生的反电势尖峰
2.R8和R18非常有意思,新手往往忽视
3.CL2是为吸收干扰脉冲,防止误触发

网友B:
发光二极管和光耦触发管能正常导通嘛。
一般导通电压都>2.0V,5V的单片机输出,能提供多大的导通电流呢?可否正常触发可控硅。
R8和R18是旁路漏电流,防止光耦及可控硅被误触发,提高可靠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常击穿的,肯定可以到通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阻也能旁路电流?似乎在这个电路站不住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一点喂,R8和R18到底什么作用呢,不要可以吗,还有,为什么会被击穿呢

网友A:
virtualtryon解析的不错
击穿原因很多,看图不能解决
另外,380V宜改作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三相电就是380V的啊

网友A:
只有当UaUb或Uc出现时,才可能用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