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各元件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11-09):
如图:有一可控硅电路,但是经常烧坏,初步估算是R14,R16,R17取值不对,但是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con-5接的是单片机输出,TR1是可控硅光耦MOC3061,out-14接的是交流接触器CJX1-9/22,驱动三相电机的)
1,C12和R15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啊
2,R8和R18接上去有意思吗?起了什么作用?
3,CL2起了什么作用?
个人觉得,问题一可能是旁路吧,似乎也不是,问题二接上去是浪费材料,至于问题三,实在想不通,似乎不是旁路作用吧,这电路可控硅击穿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另外需不需要在负载前面串接一个电感?

网友A:
1、C12/R15作用:当可控硅开路时,OUT-14的开路电压是380V/2,降低一半。
2、R8基本没有用,输入开路时防止感应导通。R18没有什么作用。
3、CL2防止可控硅误触发,和R16的作用有一点类似,一个防止高频感应,一个防止低频感应电。

可控硅经常烧坏,要看后级负载是什么。
如果过热烧坏,或者瞬间过流烧坏,加大散热器,换更大的可控硅。
如果过压击穿,加TVS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人说,R8和R18是旁路漏电流的,不知道对不对,另外,本电路是接交流接触器驱动三相电机的,C12和R15参数选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