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呃,好吧,名字叫“电话线-偷电”

楼主(2012-11-09):
       十一过完,学校就又开始讨厌的晚上11点断电了,没灯没充电器~~烦!!!
       我左眼一瞄,电话线就这么断着的挂在那里,岂不是很危险,测测电压,我*!!!48V直流!!!顿时,一个邪恶的念头就出现了,速度浏览下TI的电源产品,输入电压范围45V~60V,出来一堆,就叫学弟帮我申请了两片TPS54160。

       TPS54160,具有 Eco-Mode 的 3.5V 至 60V 输入、1.5A 降压转换器。
       TI很牛X的一点就是你可以直接根据你的需求对某款电源芯片进行需求计算,真的很屌!呵呵。

       输入上面的参数,点“开始设计”,等一会儿就出现了另一个网页,里面有一个项就是它算出来的电路原理图。

       我就是照着这个图一模一样的焊出来的,调电位器来调节输入输出反馈控制电压。上电,微调到输出5V。呼呼,激动~~用啥试一试呢,管他呢,上iPhone!!嘿嘿,300块买的山寨货!

   我也不晓得这么瞎搞会不会对电话局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万一哪天设备烧坏了,那我岂不是要蹲大狱!!希望晓得里面道道的仁兄可以知会小弟一下~~拜谢~~

网友A:
我去,高手啊。

楼主:
2# okyouwin 毛啊,呵呵呵

网友B:
当电话线两端电压下降到十几伏时,局端会认为是摘机,如果不拨号通话,会认为是故障,有保护措施,会断电,也会交流催促你挂线。

楼主:
4# zhongxon 恩,晓得了,谢谢这位大哥~~

网友C:
电话线偷电    以前想过    准备做个小夜灯什么的   方便晚上上wc     由于对电话系统本身不了解   最后放弃了    呵呵   这个很有意思   呵呵

网友C:
有高人可以讲一点关于电话线路本身的技术原理    在给一点参数啥的    呵呵     希望有高手冒泡

网友:
:lol:lol霸气

楼主:
8# hawksabre 有时间也弄一个啦,板子输入端还可以搞个电话线那种专用的母口,然后外面包个胖大海的铁盒子,呵呵。应该还蛮酷的!

网友D:
tao哥狠啊

楼主:
12# CJQ晓宇 低调低调~~

网友E:
我可以说你无耻么·我可以说你盗窃我的思想和芯片么

网友F(2013-06-16):
收藏一下,说不定以后要偷电!

网友G:
我有时间想偷点电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G:
不过据说这个电压很不稳定   所以用途应该不是很大   个人的理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当电话线两端电压下降到十几伏时,局端会认为是摘机,如果不拨号通话,会认为是故障,有保护措施,会断电, ...

我第一次听说这方面的知识的,谢谢楼上的提点的

网友I:
我记得以前有人说这种电话线窃电是违法的。但我一直没找到相应的法律文本。
但是,如果你这种窃电行为造成通信设备毁坏的话,那就是触犯刑法第124条第1款的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没事别整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是偷电网的电最多也就赔五倍电费。偷这个出了问题那就是赔你前途了

网友J(2013-10-18):
当心, 来电振铃时, 会有 100V 多的高压, 别把你的芯片打坏了

网友G:
电话线偷电这一块   确实了解的不多   需要好好学学   玩玩

网友K:
这玩意   偷电   不知道是否稳定   楼主   了解的不多   貌似这一块的资料也很少

网友L:
总体感觉这一个技术不是很靠谱  不知道大家的意思如何呢   希望有高手能够站出来说一说   顶一个  先

网友M:
这个的却是高手的啊,不过这电话线的电流的不是很大的啊

网友M:
驱动一个Led灯的还可以的,直接给手机充电的,有些玄乎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