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周立功Smart3250ARM程序的疑问

楼主(2012-11-09):
最近刚学ARM见到树上的程序样例,有些搞不明白这么编是什么意思。是DMA初始化的其中有一句诗这样的DMACC0Config =(0x05 <<6) | (0x01 <<11) | (1 <<14) |(1<<15);我的疑问是0x01不是八位吗怎么可以左移11位,还有(1 <<14) 是什么意思呢?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A:
在armcc编译器里,立即数是默认为32位有符号数的。1<<14和0x1<<14是同样效果的,lz还是结合c语言一起学吧,真搞嵌入式的话,c语言基础还是有点重要的。

网友B:
DMACC0Config =(0x05 <<6) | (0x01 <<11) | (1 <<14) |(1<<15);
等价于DMACC0Config =0xC940

楼主:
在armcc编译器里,立即数是默认为32位有符号数的。1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1与0x0000 0001也是等价的吗,谢谢回答

楼主:
求指导啊,大神们

网友B:
当然等价
你只要注意进制的差别与位数的差别即可

网友C:
对,最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将他转成二进制,然后再慢慢移。

楼主:
版主都亲自出动了,呵呵,谢谢,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