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6.9不能新建工程了

楼主(2012-11-09):
在system 我勾选了projects  然后新建一个工程 那个projects框框一直不能显示出来。然后我卸载了它又重装了一遍还是不行 急急急。。怎么办

网友A:
view-desktop layouts-default试试

网友B:
File 菜单下不有新建工程的吗。

楼主:
谢谢了 2楼的办法真管用啊、、 :)

网友A:
谢谢了 2楼的办法真管用啊、、 :)
引用 楼主:
那肯定:lol

网友C(2015-08-01):
引用 网友A:
view-desktop layouts-default试试

:victory:找了一下午,都准备放弃重装了,忽然看到你的这句话,试了一下,还真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