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oost升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2-11-09):
本人是电子菜鸟,现在正在学开关电源的Boost电路,遇到一些不懂的问题,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图中的D=25%,输入是Vin=12V,输出应该=12/(1-0.25)=16v,
加上负载的情况下是16V左右,但是为什么把负载8ohm的电阻拿掉之后,输出电压就会一直上升呢?拿掉负载的话,D和Vin不是都没有改变吗?为什么输出电压会改变啊?

楼主:
如果不接那个8ohm的负载,电压一直往上升,能达到40V以上。

网友A:
拿掉负载,你的电路一直在给电容充电。自然电压一直上升了呢。

网友A:
电感上面的电流不能突变,每次MOS关断之后,电感上的电流都会给电容充电,然后这个电压就持续升高了。

网友B:
没错啊,就应该是这样。

网友C:
要加反馈来控制MOS才不会一直上升,最多是拿掉负载后有个超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一直充的话,电容会爆掉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加个反馈给到MOS那边,可能是一个运放比较器,设定一个电压,超过这个电压就把MOS关掉是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理论讲电压可以到无限高,在此以前还不一定谁会爆呢
说得对,实际电路都有这样一个反馈控制机制,得到的电压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