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GS2970的朋友吗?与GS2970A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1-09):
与GS2970A有什么区别?没找到2970A的datasheet

网友A(2013-01-09):
我也在找啊

网友B:
没啥大区别,一般情况下可以完全互换,可以参考下图内,我一直有用GENNUM的SDI芯片,有问题可以多交流,相关芯片data都可以在semtech官网上直接下的。

gsxx vs  (77.02 KB )

区别

区别

网友A:
楼上的有联系方式吗  我正在用这个GS的芯片

网友B:
lzhang@semtech.com 楼上的兄弟,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发邮件给我,多谢!

网友C(2016-04-15):
GS2970音频解码没声音是什么原因,视频解出来了,音频部分的寄存器读出来都是0没办法写进去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6-07-21):
引用 网友C:
GS2970音频解码没声音是什么原因,视频解出来了,音频部分的寄存器读出来都是0没办法写进去这是什么原因 ...

TIM_861 这个管脚拉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