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采样原理

楼主(2012-11-09):
如图中所示,芯片的电压采样是什么原理啊?如果是芯片内部有基准电压为5V,10位AD,那么实际的电压是不是Vin=(5/2^10)xVread,Vread就是芯片寄存器里面的值,但是我不明白的是这个Vread是怎么得到的啊?麻烦将的详细点啊,我也在网上找过万用表的测试原理,就是图2,用电阻分压,但是我看不明白。
还有在芯片外面接的两个电阻R1,R2不会分压吗?那芯片采样到的电压不就不是Rsense两边的电压了吗?不明白啊

网友A:
不用担心,IC的输入电阻很高,流过R1R2的电流微乎其微,降落在R1R2上的电压损失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我也是菜鸟哦,说错请指教下。
第一幅图是 差分模拟输入,一般AD是单端吧,
这个原理怎么说呢? 就是讲AD的原理吧。还是怎么讲?

楼主:
谢谢楼上啊,我就是想知道IC的怎么采样Rsense上的电压的啊,如果是AD的话,IC内部的获取机制是什么啊?我查了一些资料,有的是使用库仑测量,i=q/t?那么怎么得到一个电压的啊,V=RsensexI,即使知道了I=q/t,那芯片怎么知道外面的Rsense是多少的啊?

网友C:
是双积分电压测量芯片。可以查下双积分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