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简单,就是想不出怎么实现,请赐教

楼主(2012-11-09):
如图,一个3v3的开关通过控制一个继电器来开启一个24V的电磁阀,现在是,想要加个LED灯泡,(就是图中目标装置)在按下开关之后如果电磁阀工作,那么LED就亮,如果电磁阀没有工作,LED就不亮,电磁阀和开关有很多联,共地线,要求简单,可靠....我是想在公共地线上加一个装置,地线上有电流led就亮。想了很久没头绪,求各位大神赐教:lol

网友A:
LED并在电磁阀上不就可以了

楼主:
2# ayb_ice 是,但是这样的电磁阀有很多联,共用一个LED,这样的话,就需要把所有的电磁阀线并一根,每根上面串二极管.....比较麻烦
最好是能在公共地线上面有一个电流检测的,有电流就亮

网友B:
在24V电源回路里任意位置串一个电阻R1,在这个电阻两端并上一个串有电阻R2的LED,适当调整R1,确保继电器吸合可靠,调整R2,使得LED亮度合适。

楼主:
4# cjseng 可行,但是电磁阀是多联的,有可能同时打开多联,电流成倍,led可能烧毁,另外电阻发热也很头疼

网友C:
电磁阀里有LED指示灯的呀,如果要看机构是否真正执行你去看电磁阀没有用的,需要直接去检测机构到位与否

楼主:
6# 受不了了 执行机构能看到,但是这里就需要个反馈,以确定是哪出问题。电磁阀上的等在机舱,这个led等要放到仪表的

网友D:
楼主提到机舱,不会是飞机上用的吧~~~
如果有很多电磁阀并联,那么,在公共回路中检测电流,也不能完全确定每个电磁阀都工作正常啊。
另外,建议不要在地线(公共回路)中串东西,造成分压会影响系统。失效了就更加可怕了。
我觉得还是要每个电磁阀监控起来,然后用个单片机把所有结点采集上来统一管理,声光报警的都好处理。甚至还可以加入出错处理功能。
监控最好是利用行程开关,或者红外管之类的检测执行的结果,而不是电磁阀线包中是否有电流流过,如果卡住了呢……
还是不要贪图简单,一个电磁阀还可以,多个并联还是用比较可靠的方法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太复杂了吧,连接的机构松了呢,如果是控制气缸,那压力不够呢

网友E:
这个设计很究结!

网友F:
在继电器1和4之间并联一个光耦的二极管端,串上一个限流电阻,光耦的输出加上如非门电路就可以实现多路显示。只是一个想法你试试。

网友F:
用4069更简单

网友G:
如果只是做一个装置的话,可以将公共线绕在一个金属棒上,有电流时会产生磁场,可以用霍尔元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