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M6467平台移植yaffs2

楼主(2012-11-09):
已经基本上完成。只是在运行应用程序时,出现segmentation fault的错误,哪位大侠移植成功过,有偿请教。
同样的程序在nfs下却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我怀疑是
1、编译器的版本
2、loadmodules.sh内在分配

还有可能是什么,哪位实际移植成功过?

楼主:
ti的专家也开会去了吗?

楼主:
已经搞定,稍后把移植过程比较详细 的写一下。

网友A:
平台用的就是YAFFS2啊,都移植好了
注意的就是板子FLASH参数以及yaffs2的配置情况了

楼主:
to 5楼:平台 你指的是什么?

网友A:
6467平台啊

网友A:
也就是TI的EVM,...等DVSDK

楼主:
TI的EVM 及DVSDK等,没有涉及yaffs2,只是NFS。

1、需要修改linux内核,补丁。linux 2.6.32 rc2,使它支持yaffs2。
2、修改u-boot ,使其支持nand write.yaffs命令。
3、使用busy-box制作yaffs2根文件系统。
4、使用mkyaffs2image制作yaffs.img映像文件。

楼主(2013-01-07):
我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