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w公司的ACS758XCB系列霍尔传感器的使用放法

楼主(2012-11-09):
请有用过Allegrow公司的ACS758XCB系列霍尔传感器的高手指点一下,小弟第一次使用此款传感器,按Allegrow公司资料应用电路接好测试,输出只有VCC/2,输入电流从0-1OA变化电压是380V,输出都没有变化,求改。

楼主(2013-01-09):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A(2013-05-18):
你好啊,遇到相同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B:
同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14-07-15):
问题解决了都不知道 贴出来,鄙视这种人

网友(2014-08-29):
输出VCC/2是该芯片本身的特性,加5V电压,没有电流时,输出电压为2.5V,加10A电流,ACS758LCB-100B-PFF-T 的参数是20mV/A,加10A电流,输出增加0.2V,即2.7V。
更多的交流请发邮件沟通zhaojiaxi@163.com

网友D(2015-01-04):
没用过这款,分析此颗传感器是可以测交直流,那么在工频下,他的OUT脚也是以工频变化来反映电流的,只有在测直流情况下,才是对应VCC/2增加或减少,卤煮发的是测工频电流,那么在OUT脚一定是以VCC/2为基准的一个正弦波!既然想别人帮自己,自己也要有共享精神。用过的同学出来验证下。

网友D(2016-01-08):
估计输出是交流摆幅,所以误以为没输出,应该加一级检波即可。问的时候又是求又是跪的,却不愿分享自己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