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 感应电流 春阳老师, 求助啊

楼主(2012-11-09):
产品485差分线在工程布线时与电源线捆绑在一起,差分线使用RJ45网线,其中网线2条为差分信号线,2条供+9V,2条供-21V,2条接地.

问题:
1.在上电过程中,485总线会受到电源影响,产生感应电压,这个表述是否正确?
2.在一根差分信号线上串用0.33Ω电阻,用示波器抓取电阻两端电压,有300mV的电压,即1A左右的电流,在工程使用时感应电压可能更大(因为更多的电源线走在一起,对不?)
3.在1A电流的冲击下,83485(485收发器,半双工)器件会不会损坏? 最大的电流输入承受能力是多少?

是不是我发贴方式有问题, 还是哪里存在问题?  怎么没有人回复的??

楼主:
好吧。 自己支持一下。

网友A:
1A的峰值感应电流应该是不会的,估计测试时加上了噪声背景。另外,网线供电的电流承载能力也不够,如果需要传输的电路较大必须另外布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485的匹配电阻需要怎么取值比较合适(传输是1对1的)? 我们现在的是一端2k.1k.2k的取值,另一端是2k.200.2k的取值,这样的取值应该是有问题的吧?
我现在准备用高ESD等级的ISL83078E代替83485收发器,怎么测试比较?

总线方面还需要增加哪些防护措施?

问题较多,麻烦chunyang老师了。

网友A:
终端匹配电阻对常规双绞线而言是120欧姆,偏置电阻根据200mV的门限电平计算得到。
长线传输的防护主要是抑制感应电压包括雷击感应电压,一般用TVS就可以了,但在雷击频繁的地区还要专门处理,包括不得架空走线、加气隙放电管、铺设专门的保护地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尽管RS-485标准规定差模电压在大于200mV时即能正常工作,但实际测量时发现,一个运行良好的系统差模电压一般在1.2V左右(因为网络分布、速率的差异有可能使差模电压在0.8-1.5V范围内波动。)”

上面一段话是引自周立功的“RS485使用手册与指南”,按终端电阻120Ω计算,差模电压在1.2V左右,3.3V供电,这样计算下来的上拉电阻也为120Ω,这样的电阻合适吗?

楼主:
A----B
485-----485
器件是直接这样相连的,点对点的,

网友A:
楼主在6楼的所言说明没有理解偏置的含义,偏置只是在总线空闲时使总线的状态固定,差模电压是由驱动器提供的,不是由偏置电阻决定,偏置过强反而会降低有效信号的幅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春阳老师热心帮助,我先实验一下,后面我再将结果发布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