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DK中如何在C程序插入汇编

楼主(2012-11-09):
STM32 MDK中如何在C程序插入汇编,主要是想提高速度,使IO口ns级的不停翻转
不知各位大侠可有高招?

网友A:
IO口ns级的不停翻转 不必要插入汇编. 直接寄存器操作也完全相同. 非常简单
比如:
GPIOB->BSRR = xxx;

用嵌入汇编, 有两种类型, 看编译器手册吧

楼主:
多谢楼上,这条语句好像也要100多ns,不知道有没有那条语句可以达到60多n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