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装不成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09):
你电脑肯定装过PADS

楼主:
是啊,我以前装了PADS9.3。以前一直用PADS9.3,现在学习ALLEGRO。
您的意思是我要卸载PADS,再装CADENCE16.3,就不会出错了吗?

网友B:
用了PADS的KEY,重新指定**

网友C:
修改电脑的环境变量,让Cadence的值在Pads前面就成,看这里http://hi.baidu.com/zlq0416/item/f5943f1b2b7177406926bb86
不过看这像是其它的原因,检查是否中毒,然后重装下VC运行库Microsoft Visual C++ 2005 Redistributable Package 看看能否解决

楼主:
谢谢matrix0059大侠,已解决。: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