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MSP430串口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09):
最近在调试430的485串口通信,发现有的MCU给串口发送指令数据后,接收部分马上把刚发送的数据接收回来了。程序之前一直在用的,应该不会有问题,而430串口的收发寄存器是分离的,不应该有这种问题产生。难道是芯片焊接导致的?或者说还有什么寄存器要再配置下?我用的MCU是MSP430F149和MSP430F5438A。
请问大家在用430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呢?盼各位大侠回复,谢谢!!

相关下载

网友A:
串口中有个寄存器是可以设置的,即将你发送的接收回来。

楼主:
2# chenyu988 你理解错了。我的问题是在正常情况下,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3# cspiao 你确定一下那个寄存器的设置吧